台安N2 380V 1.5KW 变频器 OC2故障

楼主(2009-09-16):
台安N2 380V 1.5KW变频器上电后出现 OC-5故障,经查驱动电路有一块PC929有故障无输出,更换后,显示正常,但按运行后出现OC-2故障,不知道哪里还有故障,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模块是好的吗。测量模块了吗。拆下来测量下模块吧。

如果需要。我们有好的驱动板子

网友B:
模块测一下,波形是好的吗

网友B:
332632237不行Q一下

网友C:
检查顺序模块-驱动-小电解,问题不大,好修的

楼主:
还是不行,现在换PC929时出现了问题,接好PC929 后报OC-2,拆下可以启动,、当没有电压输出 ,且当pc929 没有给信号11 脚输出电压也有30v,第8脚接地 好象不正常,不知为什么它与模块的 地(标示n )不相连,不知哪还有问题,请多指教?

网友C:
这块PC929是不是已损坏,拆下测11,12击穿没有

楼主:
没有呀,我用万用表测电阻 是 反 无穷大 正 800欧左右,其它的也差不多!就是第8脚接地好象是虚地电压 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