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1PLC与电脑通讯问题

楼主(2009-09-16):
各位老师,你们好!

    我们公司最近做一个项目改造,需要读出三菱A1PLC内部的程序。从资料上介绍,编程通讯线为三菱SC-09。但我们用这个通讯线连接这个PLC后,显示不能通讯。我们尝试过一些通讯参数设置,但始终不能通讯。请问三菱A1PLC与电脑的RS-232C通讯需要做些什么样的设置?谢谢!

网友A:
具体CPU是?

遇到过一次A的 怎么也连接不上的

http://www.ytleader.cn

网友B:
我也遇到过类是问题.

网友C:
呵呵;这个要用A1-20P手编器;

欢迎进入我公司网站:Http://www.zjzcmy.com

如有问题可按以下方式与我公司联系;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机电五金城2号大厅34号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401797 82563186 82205887
传真:0576-82401785

Http://www.zjzcmy.com
E-mail:zjzcmy@126.com
Q Q:394047702(加入时注明“PLC”)

网友C:
如果非要与电脑通讯的话,除了SC-09外,你还需要一个士林的A-LINK模组;

不过这个的价格可能比你的笔记本都要高许多了;

楼主:
CPU上的型号就是叫“A1CPU”。没别的信息。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老师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