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PLC测转速的编程思路

楼主(2009-09-16):
各位大人好!小弟入行不久 经验尚浅 现工作中遇到特来此求助各位大侠。

废话不说:我使用的是西门子300plc,需要测一个接近开关信号的设备转速。转速很低,小于50r/m。转速的要求是实时的,所以不能是一定时间内做个平均值。我自己的思路是测任一两个信号的时间差,再算出转速。但如何编程测时间差不太有思路。希望能给我的思路提示。最后谢谢大家!祝大家工作顺利!

网友A:
这样低速的话,你可以用外部中断的方法,检测两次上升沿中断输入之间的时间,即周期,再根据齿数就可测得你要转数了,里面有些基本的物理公式,很简单的!

楼主:
谢谢这位大侠啊   是否能留个邮箱如有问题还能再交流下  我的邮箱_llyk@163.com

网友B:
三菱 有个命令 就直接写 就可以了 思路 就是 检测 2个脉冲的时间 然后算出

网友C:
我也刚入行不久有不到之处请各位大侠指正,你可以根据减速机的速比及电机的转速等算出它在额定状态下的一周的时间指定周期,然后检测一个周期,用检测的周期和你指定的周期作减法,用差值来确定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