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技巧

楼主(2009-09-16):
◆维修变频器可以用一个单相220变380自耦变压器(200VA左右)或自制一个二倍压电路配合一单相220自耦变压器就可以了(制作方法可联系我索取),带动空载变频器都没事,有个别牌子变频器(日立、丹佛斯、施耐德)有输入缺相保护功能,可在电路板上取消这功能。维修好的变频器也不必试满负载(有条件当然比较好),只要试一下小电机,测量输出电压、电流是否平衡,听听电机的声音是否正常就可以了.

◆几种驱动电路的维修方法:
造成驱动损坏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一般来说出现的问题也无非是U,V,W三相无输出,或者输出不平衡,再或者输出平衡但是在低频的时候抖动,还有启动报警等等。当一台变频器大电容后的快熔开路,或者是IGBT逆变模块损坏的情况下,驱动电路基本都不可能完好无损,切不可换上好的快熔或者IGBT逆变模块,这样很容易造成刚换上的好的器件再次损坏。这个时候应该将电源驱动板及主板拆下,着重检查下驱动电路上是否有损坏的部分,如有损坏的元器件就更换掉,作好初步维修后接着使用上面介绍的直流电源单独给板子上电并开起来,接着需要使用电子示波器测量六路驱动电路上电压是否相同,当给定一个启动信号时六路驱动电路的波形是否一致;如果手里没有电子示波器的话,也可以尝试使用数字式电子万用表来测量驱动电路六路的直流电压,一般来说,未启动时的每路驱动电路上的直流电压约为10V左右,启动后的直流电压约为2-3V,如果测量结果一切正常的话,基本可以判断此变频器的驱动电路是好的。接着就将IGBT逆变模块连接到驱动电路上,但是记住在没有100%把握的情况最稳妥的方法还是将IGBT逆变模块的P(直流电源输入的正端)从直流母线上断开,中间接一组串联的灯泡或者一个功率大一点40至150欧姆的电阻,这样能在电路出现大电流的情况下,保护IGBT逆变模块不被主电容的放电电流炸坏,下面就讲几个在维修变频器时和驱动电路有关的实例:
(1) 安川616G5,3.7kW的变频器
安川616G5,3.7kW的变频器,故障现象为三相输出正常,但在低速时电动机抖动,无法进行正常运行。首先估计多数为变频器驱动电路损坏,正确的解决办法应该是确定故障现象后将变频器打开,将电源驱动板及主板拆下,使用上面介绍的直流电源单独给板子上电并开起来,然后使用电子示波器观察六路驱动电路打开时的波形是否一致,找出不一致的那一路驱动电路,更换该驱动电路上的光耦,一般为PC923或者PC929,若变频器使用年数超过3年,推荐将驱动电路的电解电容全部更换,然后再用示波器观察,待六路波形一致后,装上IGBT逆变模块,进行负载实验,抖动现象消除。
(2) 富士G9变频器
富士G9变频器,故障现在为上电无显示。接到手估计可能是变频器开关电源损坏,打开变频器检查开关电源线路,但是经检查开关电源器件线路都无损坏,在DC正负处上直流电压也无显示但开关电源变压器有“嘀-嘀-”的间歇声,这个时候要估计到可能是驱动侧电源问题(因驱动侧电源电容充放电频繁,故障几率较大),将驱动电路初所有电容拆下,发现有个别电容漏液,更换新的电解电容,再次上电后正常工作。
(3)东元MA 5AZ(3.7KW)变频器
东元变频器,故障现象是变频器炸机,拆开检查后发现IGBT逆变模块炸毁全开路,驱动电路印刷电路板严重损坏,正确的解决办法是先将损坏IGBT逆变模块拆下,拆的时候主要应尽量保护好印刷电路板不受人为二次损坏,将驱动电路上损坏的电子原器件逐一更换以及印刷电路板上开路的线路用导线连起来(这里要注意要将烧焦的部分刮干净,以防再次打火),再测六路驱动电路阻值相同,然后加直流电源测试,在确保驱动侧静态电压相同的情况下准备使用视波器测量波形,但变频器一开,就报“过电流”故障(东元变频器无IGBT逆变模块开机会报警)使用灯泡将模块的P1和印板连起来,其他的用导线连,再次启动还跳“过电流”故障,确定为驱动电路还有问题,后发现该驱动电路的其中一路光耦PC929检测功能损坏,更换新的后,启动正常。

◆山肯MF系列有一个通病,就是有时会显示“Erc”故障,这时可进行下列操作:打开参数90,写入“7831”,这时变频器显示“PASS”,写入“变频器容量数”,再把参数恢复出厂值(参数36=1)!变频器容量数:2.2KW - 23 3.7KW-24 7.5KW-26  15KW-28 22KW-30 30KW-31 45KW-33 75KW-35 110KW-37

◆富士G9变频器3.7KW-7.5KW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其散热风扇功率大,转速高,当在尘多的工作环境中寿命会比较短!当风扇坏了以后变频器也不会马上跳“过热”保护(可能是保护温度值设置太高),这时整个变频器的内部温度很高,使到驱动电路及电源电路的小电容容易老化,通常是开关电源最先停止工作!变频器没有显示!!这时候把电源电路的C19电容换掉就可以使变频器恢复正常!最好也把驱动电路的电容也换掉!!

◆富士G11变频器运行频率不上升故障
即当变频器上电后,启动运行变频器,运行指示灯亮,但输出频率一直显示“ 0.00” 不上升,一般是驱动板出了问题,故障点是主电源变压器旁的PT2小变压器电路存在故障。可检测CN1的14脚有无负电压判断!

◆台安N2系列变频器有一个通病,就是用了半年以后的时间会经常跳“OC-A,OC-C,OC-D”故障而无法正常使用,此类故障通常是主板坏,更换主板即可解决!故障点通常是主板上的电流检测比较门电路,可以修好的!

◆维修变频器,有时需购买二手模块,这里介绍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测量方法!首先你要看模块是否被拆开过来判断模块是否为维修品(看外观痕迹)!耐压值是最重要的参数,可用耐压表测量,输入380V的变频器的输出模块耐压值要大于1000V,220V则要600V!电流则可用电容表来比较判定大小!IGBT模块还可以用指针式万用表10K档检测其功能是否正常,用指针(黑—红)去触发模块的G—E,可使模块C—E导通,当G—E短接时则C—E截止!

◆维修变频器特别强调的一个事情是:勿必将主回路的连接螺丝和模块的紧固螺丝锁紧所好!
螺丝没拧紧!看起来好象是小事,其实不然:在主回路的连接线或连接片的连接处会有很大的接触电阻,在大电流大电压的做功下会产生很大的热量,轻则螺丝烧蚀,重则机器起火焚烧工厂,这样血淋淋的叫训又不是没有过!同时对变频器内部的功率模块也是致命的,更换的模块没几天又坏掉,在我发现,有很多变频器当装在有震动的设备上(如工业洗衣机、机床等)运行一段时间后,其主回路的连接螺丝和模块的紧固螺丝容易松动,此时最先损坏一般是模块,如果换了模块后没有紧固其它螺丝,则模块很快又坏掉,就埋怨模块质量不好!也特别强调不要把变频器装在有震动的设备上!

◆维修富士G9-5.5KW变频器电源驱动板,碰到需要给板子单独加电测试时,可在CN2上对应的整流模块针脚D8、S8、G8处人工焊接一型号为K2225类的MOS型电源开关管(G D S 各脚对应焊接即可),可避免在变频器没修好时损坏整流模块的危险性!富士G9-5.5KW变频器整流模块CVM40CD120的结构,在这里简单说一下:

       整流部分:R、S、T、A(+)、N-(-)
       充电可控硅:A、P1、Gth(触发)
       制动管:DB、N-、G7(触发);DB、B+ 是其续流二极管
       电源开关管:D8、S8、G8
       热敏电阻:Th1、Th2

◆安川变频器的常见故障维修
1. 开关电源损坏
开关电源损坏是众多变频器最常见的故障,通常是由于开关电源的负载发生短路造成的。616G3采用了两级的开关电源,有点类似于富士G5,先由第一级开关电源将直流母线侧530多伏的直流电压转变成300多伏的直流电压。然后再通过二级开关电源高频脉冲变压器的次级线圈输出+5V、+15V、-15V、+24V等多组电压供变频器的控制板,驱动电路,检测电路等做电源使用。在第二级开关电源的设计上安川变频器在+5V绕组侧使用了一个叫做TL431的可控稳压器件来调整开关管的占空比,从而达到稳定输出电压的目的。用作开关管的QM5HL-24H以及TL431都是较容易损坏的器件。此外当我们在使用中如若听到刺耳的尖叫声,这是由开关电源高频脉冲变压器发出的,很有可能开关电源输出侧有短路现象,我们可以从输出侧查找故障,例如:驱动侧光耦击穿短路,24V风扇堵转短路等较常见。此外当发生无显示,控制端子无电压,DC12V,24V风扇不运转等现象时我们

网友A(2009-10-28):
专业生产变频器周边配套产品:

制动单元、制动电阻,电抗器

能量回馈单元(矿山提升/离心机专用、电梯节能回馈、测功机持续回馈)

公司:深圳市加能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车福田区车公庙中国有色大厦13楼

联系人:古生 Mob: 13798424649

电话:755-83416746-815 传真:83416757 在线研讨:QQ 215347350

http:WWW.IPC88.COM E-mail: wwf10301@163.com

网友B:
专业生产变频器周边配套产品:

制动单元、制动电阻,电抗器

能量回馈单元(矿山提升/离心机专用、电梯节能回馈、测功机持续回馈)

公司:深圳市加能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车福田区车公庙中国有色大厦13楼

联系人:古生 Mob: 13798424649

电话:755-83416746-815 传真:83416757 在线研讨:QQ 215347350

http:WWW.IPC88.COM E-mail: wwf10301@163.com ,估计你是没有什么事情做吧。天天做广告

网友C:
好东西,要D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