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cgsTpc7062k是否可以接两个设备?一个PLC232,一个仪表485

楼主(2009-09-16):
用mcgsTpc7062k是否可以接两个设备?一个PLC232,一个仪表485

网友A:
可以。但是条线比较难加工。如果有配套线就最好。

网友B:
这是可以的,TPC7062K的COM口一个一拖二的扩展口,一个232口,另一个是485,232线序:2、3、5引脚,485线序:7、8引脚(7+  8- )。

网友C:
如楼上所言,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