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正反转会不会输出相反

楼主(2009-09-16):
变频器存不存在 ,我给的是正转命令,但实际输出是反转;我给的是反转命令,却输出正转。

我听一朋友说过 AB 的在他一钢厂项目上就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最后换成西门子的变频器就好了。

我这现场一富士的变频器也出现类似的情况了,线路应该问题不大,所以怀疑。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都是怎么解决的,希望大家来说说,出出主意。

网友A:
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在变频器内部,您有没有对正反转的信号进行设定,查下手册吧。我们这里两百多变频器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B:
把电机的接线倒一下相不就行了。

网友C:
一般的变频器都可以通过以上两种方式实现

网友D:
许多品牌的变频有强行取反功能(正反转信号设定),即给正转命令,实际是反转,给反转命令,实际是正转。

网友E:
你的供电相序 和电机相序测量准确了吗? 变频器相序 对吗??都是标准的接法了才能保证转向

网友F:
电机的正反转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网友G:
是输出线相序反了! 先试一下!!当按下正转时!看指示灯是显示正转还是反转!! 还有电机的方向!!如果指示灯是显示正转!但电机是反的!只要把输出线相序调过来就OK了

网友H:
艾赛康 (全新)380V 750W 变频器 A121NBC-3007(保修18个月)
一口价 580.00 元
剩余 4天艾赛康 (全新)380V 2.2KW 变频器 A121NB-3022(保修18个月)
艾赛康 (全新)380V 2.2KW 变频器 A121NB-3022(保修18个月)
一口价 795.00 元
剩余 4天艾赛康 (全新)380V 1.5KW 变频器 A121NB-3015(保修18个月)
艾赛康 (全新)380V 1.5KW 变频器 A121NB-3015(保修18个月)
一口价 675.00 元
剩余 4天艾赛康 (全新)380V 1.5KW 变频器 A121-3015(保修18个月)
艾赛康 (全新)380V 1.5KW 变频器 A121-3015(保修18个月)
一口价 690.00 元
剩余 4天艾赛康 (全新)380V 1.5KW 变频器 A121NC-3015(保修18个月)
艾赛康 (全新)380V 1.5KW 变频器 A121NC-3015(保修18个月)
一口价 675.00 元
剩余 4天艾赛康 (全新)380V 1.5KW 变频器 A121NBC-3015(保修18个月)
艾赛康 (全新)380V 1.5KW 变频器 A121NBC-3015(保修18个月)
一口价 660.00 元
剩余 4天艾赛康 (全新)380V 750W 变频器 A121NB-3007(保修18个月)
艾赛康 (全新)380V 750W 变频器 A121NB-3007(保修18个月)
一口价 595.00 元
剩余 4天艾赛康 (全新)380V 2.2KW 变频器 A121NC-3022(保修18个月)
艾赛康 (全新)380V 2.2KW 变频器 A121NC-3022(保修18个月)
一口价 795.00 元
剩余 4天艾赛康 (全新)380V 750W 变频器 A121NC-3007(保修18个月)
艾赛康 (全新)380V 750W 变频器 A121NC-3007(保修18个月)
一口价 595.00 元
剩余 4天艾赛康 (全新)380V 0.75kW 变频器 A121-3007(保修18个月)
艾赛康 (全新)380V 0.75kW 变频器 A121-3007(保修18个月)
一口价 620.00 元
剩余 4天艾赛康 (全新)380V 2.2KW 变频器 A121-3022(保修18个月)
艾赛康 (全新)380V 2.2KW 变频器 A121-3022(保修18个月)
一口价 820.00 元
剩余 4天ABB.SEMIKRON A100系列变频器远程操作器,(可以达到100米)
ABB.SEMIKRON A100系列变频器远程操作器,(可以达到100米)
一口价 100.00 元
剩余 4天ABB.SEMIKRON(全新)220V 2.2kW A110NB-2022 雕刻机专用变频器
ABB.SEMIKRON(全新)220V 2.2kW A110NB-2022 雕刻机专用变频器
一口价 635.00 元
剩余 4天ABB.SEMIKRON(全新)220V 1.5kW A110NBC-2015 雕刻机专用变频器
ABB.SEMIKRON(全新)220V 1.5kW A110NBC-2015 雕刻机专用变频器
一口价 570.00 元
剩余 4天ABB.SEMIKRON (全新)220V 0.75KW 变频器 A100-0.75kW保修18个月
ABB.SEMIKRON (全新)220V 0.75KW 变频器 A100-0.75kW保修18个月
一口价 550.00 元
剩余 4天ABB.SEMIKRON(全新)220V 2.2KW 变频器 A100NBC-2.2kW保修18个月
ABB.SEMIKRON(全新)220V 2.2KW 变频器 A100NBC-2.2kW保修18个月
一口价 570.00 元
剩余 4天

梦陨工控主营 特价变频器、PLC电缆、PLC电池、示波表等 产品,具体请进:http://www.mengyun868.cn

厦门梦陨工作室

联系电话:15060705613 0592-6089061
Q Q:598963993 348582971
邮箱:wangdaojia01@163.com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海沧街道(金茂花园)海旺路77号201室

网友I:
不是指令给反的,就是设置定反了,或者电机接反了。反正就是有东西反了。

再说了,电机怎么转都是人定的,怎么样都能改过来。

网友J:
晕哦,这也算问题吗,你管它正转反转,只要能转就行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晕哦,这也算问题吗,你管它正转反转,只要能转就行

这也是问题,你电机线调一下不就变了吗

网友L:
电机的正反转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正亦是反,反亦是正。

网友M:
呵呵,我也同意楼上啊,正反本来就是相对的啊,

还必须要换变频??

网友N:
1.线序换一下。

2。大多变频器内部有一个参数,可以设定为取反,即给的是正转命令,输出反转,给的是反转命令,输出正转

网友O:
这个问题很简单啊。其实就是设置的参数即信号取反。好些变频器都是这样啊、

网友P:
经常出现,换一下相序就可以了.同志们说的那个内部参数,刚刚听说,请问是哪个参数呀.西门子变频器.

网友Q:
楼主可能是说变频器受干扰的问题。

我遇到过,一台杂牌变频器带风机,我调好后转向正常(反转禁止,参数上锁)。第二天一早,我还在招待所睡觉,客户说风不大,我让他们看风门是否全开,他们看风门时才发现风机转反了。我当时就很郁闷!工作太不小心了,可我看了记录才发现调试时电流正常,转向正常,风也正常。我让客户把转速调低仔细看转向,客户确定反了。我彻底无语。立即到现场。

我到现场一看真反了,面板显示正转可电机反转(我有个习惯,那就是变频器的 FWD 一定是设备正转,反了我调换变频器出线,从来不调变频器变转向)。

变频器断电!百思不解调试时几个人是怎样判断转向的???只好调换变频器出线。

变频器面板熄灭后,我发神经,又上电,一开机,居然正转了,什么也没做,就断了个电。

那个晕呀!!!!!

干扰!我只有这样理解!!!

网友Q:
后来我把变频器接地线加粗,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反正后来没出问题!!!

网友R:
电机已堵转,风机靠外力旋转。

网友S:
呵呵,那就怪输出相序接反了

网友T:
存在这种现象,如果反了,你的调负荷的相序。。。

网友U(2009-11-20):
你这个问题问的,我听了后>>>>>>>哈哈

网友V:
...................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W:
西门子的至少MM440的变频器可以自己判断电机正反转,电机旋转方向和电机接线无关.

AB的变频器和大多数变频器驱动电机的旋转方向都是和实际的电机接线相关

网友X:
强烈支持2楼的意见!!!

网友Y(2010-01-12):
将变频器的输出端A,C相调换即可。

网友Z:
应该是内部参数设置的问题,要么就是相序两相调换一下试试。

网友AA(2010-03-05):
你如果要正转方向,你可以掉一个变频器输入或输出之间任意两相就可改变。

网友AB:
你电源线接的不对,就成正转为反转,反转为正转了

网友AC:
除非还没调试好,如果调试好了的突然变了的话,估计有人设过变频器取反的参数了。

网友AC:
或者有人动过正反转按钮的那个接线了

网友AD:
俺曾有幸遇见一次 调试时是好的 断电后又变反转了 (西门子变频 设定禁止反转)

网友AE:
正反只是个相对的东西,变频器软件可以设置,电机线也可以接反.

/*--------------------*/

变频器R&D Q群:105940543

网友AF(2010-09-19):
引用 网友D:
许多品牌的变频有强行取反功能(正反转信号设定),即给正转命令,实际是反转,给反转命令,实际是正转。

网友AG:
呵呵,有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拿错了彼此的身份证。男的拿了女的身份证说“我才是女的”,女的拿着男的身份证说“我才是男的”于是他们两按着手上的身份证来证明自己的性别,可却不知,如果他们把身份证彼此交换一下..........................

网友AH:
这也是问题???????非要换变频不可????????干嘛非要简单问题复杂化呢???????

我晕。。。。。。。。。。。

网友AI:
欢迎各位维修变频器的同仁加入变频器维修群71558463

网友AJ(2011-01-15):
见过一样的问题!我明白你说的意思,但是我也没有查出原因,就好了!这个不是线路的问题!

网友AK:
可能是相序的问题,三相电机对调其中两相的接线,电机就反转,可能是你接线时电机就接反了,所以按下变频器的正转,电机反转,当按下变频器反转时,电机正好正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