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中“温度=100”和“温度.value=100”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9-16):
在使用Mcgs的点操作时,写如下两个表达式“温度=100”和“温度.value=100”有什么区别?其中,温度为变量的名称

网友A:
这两个表达式的含义是完全相同的。因为变量的缺省属性就是Value,所以,给变量名字赋值就相当于给其Value属性赋值。

网友B:
应该是一样的,我试过,没有发现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