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的屏是WINCE系统的啊?

楼主(2009-09-16):
现在好象都在朝这方面发展.

网友A:
目前基于平板计算机的高端人机界面产品中,一般使用WinCE,Linux等通用的嵌入式操作系统。 台达的屏目前还没有WINCE系统的。

楼主:
台达的样本上写着  A(5)57、A8、A10都写

系统OS:Windows Base Real Time OS

而且内部记忆体:16MB      FLASH  系统1MB / 用户3MB

是什么东东?

网友B:
WinCe适合自己用VB,VC什么的二次开发,否则还是非wince的好用。

网友C:
os系统人机的底层系统,跟电脑室xp系统一个道理

 内部记忆体是16m相当于电脑的内存。flash相当于电脑的硬盘

楼主:
还是没有正解,

台达的屏是WINCE系统的啊?   理由:

1, 台达的样样本上自己写着:  写着 A(5)57、A8、A10都写

系统OS:Windows Base Real Time OS

2, 需要那么大的内部记忆体,不是一般嵌入式软件的需求吧

网友D:
不是,台达是自己写的,

会用WINCE的触摸屏的厂家,大部分是自己写不好底层操作系统,用WINCE或LINUX的平台,开发容易~~但毛病多多

网友E:
WINCE或LINUX的是开放式平台,运行久了,自动释放内存很慢,和我们平时电脑运行久了速度慢是一个道理

网友F:
一般WINDOWS系统会愈跑愈慢, 通常是因加载的程序愈来愈多, 有些还常驻在系统中, 所导致的结果, 所以用户一般会以重装OS来解决
因此如果不让用户随意下载程序, 系统是稳定的不然像Indusoft, WinCC类似的组态软件都是在WINDOWS上使用, 那他们都不用玩了

网友E:
所以,WINCE系统的一些品牌的屏,存在着系统不稳定的问题

网友G(2014-07-07):
引用 网友E:
所以,WINCE系统的一些品牌的屏,存在着系统不稳定的问题

MCGS、西门子的wincc flexible,还有罗克韦尔的触摸屏用的都是WINCE,他们活得好好的

网友H:
人机与PLC一样,都有“容量限制”一说;如果画面上的东东多了,运行速度自然就慢下来。建议要做好“优化”工作!尽可能给客户留下一个好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