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指点,支路断路器不跳,上级开关电源当机了

楼主(2009-09-16):
我们设备上的开关电源是24V,10A的容量,下接五个支路,每个支路都采用西门子的3A直流微断来保护,但是这次事故中,一个回路出现了短路,但是微断没有跳,害得整个开关电源当机了,苦惨了!请教高手指点,谢了!

网友A:
请问支路线路的长度,具体负载?

楼主:
线路蛮长的,大概50M,0.5平方毫米,负载为一个电磁阀。这次事故是因为电磁阀短路了。西门子的东东不咋样,短路也不跳。

网友A:
线路50M距离,使用MCB类的断路器不能有效的检测过载电流。尝试选用CBE类型的断路器。

这两类断路器参考标准不同

MCB=>IEC60898

CBE=>IEC60934,GB17701,UL1077

楼主:
CBE是什么意思,我以前没有听说过。大侠,能否给个描述?还有标准的细节也挺麻烦,他们的区别在哪儿?

网友B:
CBE=>Circuit Breakers for Equipment

这类断路器主要给各类设备提供精准的保护。

当机断路器不跳,明显是电源的反映速度要高过MCB的。这个时候首选CBE,更加精确保护。

不过针对PLC电源普通的CBE也不一定适合,更加好的选择用电子式断路器装置。

网友C:
电子式断路器是啥东东,还没有听说哦!不知高手是否指导指导!

网友B:
电子式断路器,主要使用场效应管技术作为基础,配合程序模块。智能判断,准确限流,精准测试过载情况。

机械断路器脱口曲线是一个区间,电子式断路器脱口曲线是一条线。

网友C:
能否再详细讲一讲,或者贴一些图让我们看看!

网友D:
我们是做流水线设备的,对于在直流的控制系统中我们一直使用梅兰日兰的MCB作为保护,在负载出现短路等问题时很可能会使电源档机, 上次听一工程师提过电子式断路器,感觉很好,它能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在开关电源选择上不需要放余量从而节约了成本。

网友E(2009-11-18):
梅兰日兰没有电子式断路器吗?哪家有卖?

网友F:
可以联系我13910986730
应该是  ETA

网友G:
断路器英才网看看吧。都是一流断路器人才!

网友G:
断路器英才网看看吧。都是一流断路器人才!问题帮你解决

网友H:
我们设备上的开关电源是24V,10A的容量,下接五个支路,每个支路都采用西门子的3A直流微断来保护,但是这次事故中,一个回路出现了短路,但是微断没有跳,害得整个开关电源当机了,苦惨了!请教高手指点,谢了!

====================================================================================

估计应该是断路器电流值选大了.一起来计算一下吧.

也就是0.5平方的线,线径为0.8mm.再来算起阻抗.
5米的电阻为0.17Ω;那么50米就大约是1.7Ω.
发生短路时,回路电流值:I=24/1.7=14.12A,实际电流值还会更小一些,因为还有接触电阻存在.
由于你没有给出断路器型号,所以假设选用的是5SJ系列的C型3A断路器.
14.12A的实际电流,断路器为3A,也就是4倍左右的额定电流.来看的断路器的特性曲线.可以看出断路器需要数秒钟才能断开,数秒钟的时间,开关电源已经进入过载保护了.
因此,根本无法确定是断路器本身有问题,而应该是选型不当.

网友I:
我觉得直流还是用熔断器好

网友B:
对:随风- 关于可以联系我13910986730
应该是  ETA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对:曹大平 关于

我们设备上的开关电源是24V,10A的容量,下接五个支路,每个支路都采用西门子的3A直流微断来保护,但是这次事故中,一个回路出现了短路,但是微断没有跳,害得整个开关电源当机了,苦惨了!请教高手指点,谢了!

====================================================================================

估计应该是断路器电流值选大了.一起来计算一下吧.

点击察看原图
也就是0.5平方的线,线径为0.8mm.再来算起阻抗.
点击察看原图
5米的电阻为0.17Ω;那么50米就大约是1.7Ω.
发生短路时,回路电流值:I=24/1.7=14.12A,实际电流值还会更小一些,因为还有接触电阻存在.
由于你没有给出断路器型号,所以假设选用的是5SJ系列的C型3A断路器.
14.12A的实际电流,断路器为3A,也就是4倍左右的额定电流.来看的断路器的特性曲线.可以看出断路器需要数秒钟才能断开,数秒钟的时间,开关电源已经进入过载保护了.
因此,根本无法确定是断路器本身有问题,而应该是选型不当.
点击察看原图

按照上面的理论,如果我要断路器比开关电源跳得快,就应该选择更加小电流的断路器。以5SJ  C型为例,我应该选择1A的才能确保断路器比较快的保护?

内容的回复:

网友J:
不知可以具体的帮助我,如40W,24VDC的开关电源,有五路输出,每路的负载为3A,如何选择恰当的断路器?最好有品牌的具体型号。

网友J:
最近我看到西门子SITOP SELECT好象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知行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