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的按钮可以输出脉冲信号吗??

楼主(2009-09-16):
            请教各位一下,力控的按钮可以实现脉冲信号输出吗?我用“只开”,“只关”或者“按下接通,松开断开”形式的按钮,怎么输出的都是电平信号??

网友A(2010-01-08):
问题问的不明不白的

组态软件配合硬件使用的 没有硬件往哪输出呢

多看看组态软件资料 你就明白了

网友B(2010-05-05):
他的问题是,力控是否可以实现 按下一个按钮,发0或者1的信号,在诸如2秒等定长时间过后值自动复位到按下按钮前的值

力控不能直接实现。但是你可以通过变相的方法实现。。

比如按下按钮时,给一个窗口中间变量赋值,同时给需要赋值的系统变量赋值,当这个中间变量为1时,让这个中间变量自动累加。周期计算(如周期为1秒)。当这个中间值大于某个定值(比如5.)时,就让这个中间变量为0,同时复位之前已经置位的系统变量。。

网友C(2010-08-14):
完全可以 。 脚本问题,编写不通的脚本,可以完成不同的功能

网友D:
问题是如何做,脚本如何编写啊,是否使用定时?

网友D:
在脚本中有开始运行、运行周期中、按下鼠标、松开鼠标、按下鼠标周期中等条件设置环境,根据你自己的需要去做,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E(2011-04-10):
按下鼠标=1

释放鼠标=0

网友F(2011-06-08):
要做 几秒钟的保持 在下位程序里做吧

网友G:
本人手头有北京纵横科技的hmibuilder组态软件150点,中间变量不算点,现欲清仓出售,1000块一套,正版,有软件狗,包装盒里有详细的说明书和功能手册,有兴趣的qq联系 QQ:1027798726。

网友H(2011-09-30):
层合机
产品介绍:
Euclid生产特别的6英寸到36英寸宽的冷层合机和热层合机可以满足您特殊的需要;滚轮类型包括铬板滚轮及其他多种不同类型的橡胶盖层;各种尺寸的汽缸可以选择性地安装以便获得您所需的滚轮之间压力水平;与ECS技术人员商议您所需的准确的温度和压力并获取满足您特殊应用的报价。
订购和咨询热线:15201781974 美国Futurrex公司中国代表处思的(CSSID)公司电话/传真:029-88246406 QQ:1416213462 邮箱:info@cssid.com.cn或futurexinc@gmail.com 公司网址:http://cssid.com.cn/pro_2.asp

网友(2016-07-20):
引用 网友I:
完全可以 。 脚本问题,编写不通的脚本,可以完成不同的功能

请问脚本怎么写?我最近我在学习力控,希望大神们不吝赐教

网友J(2019-06-20):
回复内容:对: 春华<此处内容被屏蔽>秋实 完全可以 。 脚本问题,编写不通的脚本,可以完成不同的功能 内容的回复!请问脚本怎么写?我最近我在学习力控,希望大神们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