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显示转速的设置

楼主(2009-09-16):
我现在想让变频器的显示监控电机的转速。就是我变频器到50HZ的时候,显示我的电机转速是1440R/M。现在我想请教一下关于参数的设置。我的变频器是F7.5KW的型号。谢谢大家

网友A:
电磁流量计的转速你知道吗?

网友B:
你是什么品牌的机器啊? 一般是外部加一个指针式转速表,用变频器的模拟0-10V输出给他信号就搞定了,一般变频器都有这功能的。如果是数字式的还得给他加电源。麻烦一点

网友C:
外接仪表是可以实现的,但楼主说的是利用变频自身的显示器,不需要外接仪表。

网友D:
变频器本身就可以显示转速的

网友E:
有些变频器本身就有这个功能,只要在参数中把电机磁极对数,额定电压,输入正确再把显示设为转速就可以了

我们这用的富士变频器就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