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控制Z轴的精确定位

楼主(2009-09-16):
       用FX1S -30MT和松下的伺服电机控制热熔机的热压头上下动作,能精确定位,调机时

用点动运行伺服来检测热压头要下行的距离,用检测的距离设定成自动运行的位置参数

楼主:
适用铜钉、螺丝埋植,塑料柱成形、铆合(如笔记型计算机)、塑胶片材熔接
这种机器大多由气缸控制,存在下面的问题:
由于气压大的时候,动作太快,铜棒上的热传到螺帽上的时间太短,就会把塑胶产品压爆,
气压小的时候,动作又慢了些,传热时间长把塑胶给熔坏了
现在要把气缸控制改为伺服电机控制

楼主:
考虑用变频器加编码器,先用点动低速下移,让铜棒头刚碰到螺帽,用PLC高速计数器计算脉冲,就知道自动运行时要调多少个长度了,
自动运行时,调好下移距离,先高速支行,到快到螺帽时就用PLC的比较指令控制电机减速运行直到准确位置停下来,预热一下后再低速压螺帽到位后马上反转上移

楼主:
就是不知道变频器控制电机能不能准确停止,而且变频器也要二千左右,还加个编码器和电机比伺服系统也便宜不了多少了
如果用伺服电机,能不能用点动下移,把编码器的反馈脉冲弄到PLC经过运算得到要下移的准确距离

楼主:
查资料看到三菱PLC有“ABS”当前绝对位置读取这条指令,用它可以实现让伺服电机先点动低速运行来测出要下移的准确距离。

可是又发现这条指令要配合有绝对位置控制功能的伺服系统才能用,如三菱的MR-2J型伺服放大器。这种价钱又太贵,想用松下的

伺服来实现这些功能,哪位大师知道说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如果用伺服电机,能不能用点动下移,把编码器的反馈脉冲弄到PLC经过运算得到要下移的准确距离
可以.

网友B:
查资料看到三菱PLC有“ABS”当前绝对位置读取这条指令,用它可以实现让伺服电机先点动低速运行来测出要下移的准确距离。

可是又发现这条指令要配合有绝对位置控制功能的伺服系统才能用,如三菱的MR-2J型伺服放大器。这种价钱又太贵,想用松
查资料看到三菱PLC有“ABS”当前绝对位置读取这条指令,用它可以实现让伺服电机先点动低速运行来测出要下移的准确距离。

可是又发现这条指令要配合有绝对位置控制功能的伺服系统才能用,如三菱的MR-2J型伺服放大器。这种价钱又太贵,想用松下的

伺服来实现这些功能,哪位大师知道说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用松下的可以

网友C:
要是精度要求不太高的话可以用步进电机(既然你的执行装置用气缸都能实现,那么步进电机应该没问题)

网友D:
其实改不改没什么意义。气压调整和稳定是很容易做到。一个气压调节阀和一个储气罐就能保证机器正常运行。这些东西值不了几个钱。机器搞的太复杂反倒出毛病。

楼主:
气缸控制可以加挡块定位,位置是很准确的,用步进电机得到那样的精度难度有点大,

楼主:
其实改不改没什么意义。气压调整和稳定是很容易做到。一个气压调节阀和一个储气罐就能保证机器正常运行。这些东西值不了几个钱。机器搞的太复杂反倒出毛病。

加气压调节阀很难做到,我试过。每台机加一个储气罐可能可以,那体积也太大了,难看

网友E:
您好,想弱弱的文霞,本人做过拉力测试机,用松下A4的伺服马达,请问原理类似么?

朱工 松下伺服

网友E:
你问的课不可以把编码器的脉冲处理到PLC作为运动的参数。这个是可以的,有个Z相脉冲,你可以直接读取到PLC,这个数值是一个精确值,

网友F:
变频器加编码器的精度很差,如果你要求很高的精度还是用真正的伺服控制器。

                    你的要求其实很简单,不用加额外的上位机,只要一个带简易PLC的伺服控制器就可以了。有问题可以联系我:qizhikun@126.com  。

网友G(2019-10-04):
你这个搞定了木,我现在也要搞这个项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