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怎么连接不上欧姆龙CPM2A呢?

楼主(2009-09-16):
我现在手里有个欧姆龙CPM2A的PLC,想用组态王软件连接上PLC做个简单的动作控制。我现在PLC和组态王选择的是HOSTLINK通信,PLC地址设置的是0,现在PLC和电脑的的通信口是COM7。都设置好了但是怎么软件还是显示连接不上PLC呢?下面是相关设置的一些画面,大家看看我那个地方设置有问题?怎么和PLC通信不上呢?

大家看这就是我连接PLC的过程,怎么显示通信失败呢?和PLC通信时PLC的上的通信指示灯是一闪一闪的,如果真正建立连接后,通信灯闪动频率应该是很快的。我怀疑还是哪个地方没有设置好,大家看哪个地方出问题了呢?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

网友A:
通讯参数都不对 怎么能连上

http://www.ytleader.cn

网友B:
检查你的PLC 端DM6650~DM6653的Host Link的设定。

默认的设定应该是7,2,1,偶校验。

Best Regards

楼主:
搞定了,数据位应该设置成7,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