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MT6104T怎么转换成MT6100i?

楼主(2009-09-17):
以前用的是维纶触摸屏MT6104T(640X480)的,现在要改成型号:MT6100i(800X480),高度不一样!

请问他们之间怎么转换?

网友A:
转换之后要调整字体大小的

网友B:
谁说高度不一样,就宽度不一样而已!

你转的时候,只要把屏的型号换成MT6100I那个就可以了。

调整元件大小和调整功能键大小可以不打勾,这样转过去的时候,元件大小就不会变了!

网友C:
我们公司主要是授权代理威纶的触摸屏,MT500,MT6000,MT8000全系列,三菱的PLC,价格不错,欢迎询价
0755-83247362何小姐QQ 1223190960

网友D(2012-07-08):
还好能转,不然又要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