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MP277触摸屏上的中英文切换怎么做

楼主(2009-09-17):
SIEMENS MP277触摸屏上的中英文切换怎么做

怎么来实现

网友A:
设置一个或是二个按钮,设置为切换,组态二个语言,对文本导出进行翻译,再导入,就可以了

楼主:
对:maandqin 关于

设置一个或是二个按钮,设置为切换,组态二个语言,对文本导出进行翻译,再导入,就可以了

2:在屏上配方视图的时候,PLC中需要做配方程序吗?

希望您能指点指点,小弟刚入工控,能不能留下一个QQ号。谢谢!!!!!1

内容的回复:谢谢兄弟了。我还想请教一点问题,1:在屏上打印每五分钟采集的数据,应该怎么做呢:

楼主:
 怎么导出导不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