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报ALE09怎么办

楼主(2009-09-17):
伺服运动过程中时不时报ALE09怎么办?

网友A:
驱动器坏了,如果接线确保没问题的情况下

楼主:
应该不会吧,我把驱动器和电机都换过了还是这样啊!

楼主:
这个报警不知道有没有可能程序上引起的啊

楼主:
有没有台达的技术工程师出来解释以下啊

网友B:
检查编码器,电机之间的连接线,,,,我亲自经历过

楼主:
但是线我们都检查过了,还换了新的,还是有报警出现

网友C:
干扰或者电机里面的编码器器有问题

网友D(2009-10-23):
09号警报是编码器警报,如果确认编码器连接线没有问题,就应该是马达的问题,但是从你描述的现象看,我觉得应该还是线的问题,编码器线受干扰的可能性比较大。一般马达出现问题,更换新机就可以解决,除非整批次出问题,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出现

网友E(2011-04-24):
上述说的也是种报09的可能,但报09也有是程序的问题。当程序中的相对定位指令同时执行等。

网友F:
09号警报是编码器警报,可以将驱动器的上位机部分全部去除,进入调机模式,如果还有检查电源接地,电机接地,编码器连线的屏蔽层是否良好接地,请注意一定要检查接地,一般来说这是干扰造成的,但确定没有干扰的话须更换电机.我以前发生过后来在设备附近单独打的地桩才能解决.

网友G:
我的经验是UVW的线先换了一般就解决了,还有的话换编码器线

如果你怀疑是参数问题的话,初始化看看,不过这种可能性不大

网友H:
出现ALE09报警的原因有:UVW接线缺相导致马达出力不足、增益设置过低、扭矩限制过低、指令频率过高或电子齿轮比过大导致马达到达最高转速限制(P1-55)、电机编码器故障。

网友I(2012-10-18):
三菱伺服报AL.E9故障,主电路OFF.如果主电路三相220V输入电压正常,则是主电路电压检测电路故障,其放大IC为A7800.输入2脚电压由三相220V经整流,再用几个分压电阻分得一个较小的电压,请检查ICA7800及分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