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550变频器转距控制疑问?

楼主(2009-09-17):
当在转距控制的时候它的转速是根据什么变化的呢?

网友A:
在转矩的控制模式下,主要是控制电机电压以达到控制的目的。但是只升高和降低电压会造成电机力矩过大或者过小,这时就要调整电机的速度以达到力矩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