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9-09-17):
富士G9 22KW 上电报OH1无法复位求救高手支招

网友A:
这是散热片过热故障,个个觉得可能是散热风扇出现了故障,或是你的电位器引出线短接了,看看吧,我以前就出现过电位器引出线短接现象,报OH1故障。另外如环境不恶劣,可把变频器散热窗盖板拆掉,可以加强散热效果。如果说得正确,就请给个最佳答案,好吧?

楼主:
你说得我都做了,还不行。

请大家都发表以下意见

网友B:
把THR和CM 短接起来 上几天我遇到这样的情况

楼主:
以联接还是不行,还有别的原因吗

网友C:
如果你的变频器工作环境是具有粉尘的,用吹风机吹吹粉尘。我厂使用的富士变频器G11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处理后好用。

网友D:
风扇更换

我的也是,风扇12V的,风量太小

网友E:
在现场用大风扇吹暂时可以先用。等活不忙时更换风扇既可

网友F:
富士G7S变品器,通电正常,以起动就显示LU,请高手指点,

网友G:
我看是温度检测这块的问题,复不了位很有可能就是他的问题

网友H:
换掉风扇,风扇换了,我这里一台也这样。富士,三肯都这样。

网友F(2009-10-26):
台达VFD-M变频器上报CF3。请各位师付指点?

网友I:
台达VFD-M变频器上报CF3,把霍尔换掉

网友J:
要修的话,联系13372525115

网友K:
THR与CM端短接。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