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hc-kfs系列AL20报警怎么维修,另外光码盘调零如何调整

楼主(2009-09-17):
先谢过了。详细有图纸最好,谢谢

楼主:
没知道的还是技术保密啊,麻烦版主进来看看,给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编码器问题,一般情况下很难维修.更换编码器(OBA17)的话,此种配件三菱不提供.市面上有,但在1100-1300,还不如直接换电机好了.

楼主:
这么贵阿 小日本太黑了技术保密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