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选型问题

楼主(2009-09-17):
我需要选一个Modicon premium系列的PLC,需要2个输入模块 (1个32通道的1个64通道的)1个输出模块(64通道的),我的选型是:
框架型号 TSX RKY 6EX
电源模块 TSX PSY 2600M
PLC型号 TSX P57 153M
输入模块 TSX DEY 32D2K  1个
T                  SX DEY 64D2K 1个
输出模块 TSX DSY 64T2K 1个
连接线 TSX CDP 303 10条(这个选的对吗?选这个了是否还需要加模块?因为这个好像是首尾各一个HE10接头)

这样选可以吗?如果 不行 请高手选一下 按照3个输入 1个输出模块来选,没有脉冲输出,只是一般的数字信号!
这款PLC有没有记忆储存卡? 是否需要再买一个?型号是什么?
以上选型是否还缺什么?例如连接线 模块什么的

希望懂的人帮忙看一下 越详细越好 谢谢了

网友A:
用ABB的我可以帮你254418738

网友B:
这个型号不熟悉,不过输入输出点按照实际要求的来算,内存卡看你实际需要的,没有模拟量和大容量存储数据么必要加。

网友C:
经销商都没一个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