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mm430的参数设置

楼主(2009-09-17):
请教一下mm430的变频器要设置些什么参数?

网友A:
要看你到底用在啥地方?

网友B:
MM430有快速调试手册,你你下一个,一看就明白了。变频器吗,要是用在一般的地方要设置的就是电机参数和控制方式参数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