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跳欠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9-17):
三菱A540,15KW的变频器,通电显示EUUR,7800换过之后,故障没有解决,请教各位高人,是什么原因

网友A:
EURR好像不是欠压啊!换13H20那一块试试

网友B:
EURR好像不是欠压啊

网友C(2009-11-08):
我也遇到报欠压EUVT故障,现在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D:
电压保护参数没调好,调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