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入输出点指示灯不亮

楼主(2009-09-17):
各位大虾~!

是这样的~!按程序的话,通上电后,是有几个输出地,那么这几个输出指示灯是应该亮
的!但是现在输入、输出指示灯全都不亮,人机上是可以操作的,但是PLC没反应~!

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PLC

网友B:
我也是个新手,曾经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你看一下是不是你没有共地

网友C:
查板卡是不是供电了!

网友D(2009-10-17):
应该是公共端没有接电源吧,请查看一下手册的接线方法

网友E:
程式是不是丢了~~~~~~~~~~~~~~~~~~

网友F:
你们公司是不是没有给完工程余款!!程序里面做了手脚!

网友G:
电源没了,可以考虑检查电源

网友H:
应该是这个原因        人几是利用代码下达指令给PLC    可以和梯形图对应上   而实际按扭信号没写进去   或和代码有冲突

QQ:308239408

网友I(2009-11-30):
我也是觉得电源

网友J:
这个应该是电源没有了

网友K:
电源没有了或公共端没接,收入没有给进,当然没有输出了

网友L(2010-04-15):
有可能是选择的PLC型号与你的接线有问题,看看PLC的型号与你的接线图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也会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

网友M:
你问的问题就有问题,应该是PLC输出灯不量,不是输入灯不亮!用万用表实测一下不就行了!

楼主(2011-03-23):
引用 网友N:
关于你们公司是不是没有给完工程余款!!程序里面做了手脚!
是我们公司卖给别人的设备,是程序上出了点问题!

网友O(2011-07-06):
自己使用顺序控制法,编了一段程序下载到S7-224发现应该有输出的指示灯不亮,使用监控可以看到线圈已经动作。PLC的确是好的!不知为何?

网友P:
是不是plc就没有运行啊?

网友Q:
检查PLC24V,0V供电电源,两项或其中一项没接上。

网友R:
可能是因为没有接入DC24V电源。

网友S:
谁翻出来的

网友T:
自动工作的条件不满足,可能有东西坏了!PLC的工作可靠性要求很高。

网友U:
查看DC24V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V:
换个PLC试试就知道程序有问题没了

网友W:
一检查电源是否正常,二:你确定PLC里面灌了程序吗

网友X:
1、现在输入、输出指示灯全都不亮,全都不亮,是接线、编程的问题;

2、个别不亮,个别点有坏的故障!

网友Y:
应该是接线问题,好好检查下先

网友Z:
 台达的PLC可能有此问题,我有一个I/O模块,什么都是好的,只是有几个输出灯不亮........

网友AA:
查看程序有没有输出先!

网友AB:
订单 顶顶顶顶的的 的的的的的的

网友AB:
首先产看电源是否接好,程序确认没有问题后,比如此时输出Q1,如果灯没亮,用万用表测试一下看输出点是否有输出

网友AC:
是程序里做了手脚了?

网友AD:
你說的有輸出,是說有被輸出控制的線路動作,但是PLC輸出指示燈沒亮,還是?

若輸入的信號不亮的話,一般PLC輸入就沒信號.你可以檢查你的輸入源是否有連接.

Delta 的.你的S/S是連接的什麼?而你的輸入信號的公共點是否與之構成迴路?(如:S/S接+24V,則輸入信號的公共點應該為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