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可以做模仿链条点的移动吗?

楼主(2009-09-17):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台达触摸屏和PLC,我想做一个像走马灯形式一样的 红点的移动,环行一个一个移动来模拟实际生产中的链条在移动。 不知道这个怎么做,想请教下高手!!,

网友A:
台达可以做,最简单的就用【状态图显示元件】,你把链条动作分解成几幅图片,用状态图不能的切换,看起来就是环形运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