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 9.5 中如何实现与服务器的时钟同步?

楼主(2009-09-18):
一台服务器接收GPS时钟信号,另一台主机安装了intouch 9.5, PLC使用的西门子S7-400,cp1613网卡,请问如何实现主机与服务器的时钟同步?上层网同步之后,如何实现PLC与上层网的时钟同步?谢谢!

网友A(2010-01-12):
我和你碰到类似的问题,有谁知道么?

如何在intouch中实现,客户端的系统时钟和服务器的系统时钟,同步?

楼主(2010-04-09):
INTOUCH中没有找到时钟同步的函数,后来在VB中编写脚本实现的,生成应用程序后在程序启动后加载,每隔5分钟与服务器同步一次,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