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节能型接触器之我见

楼主(2009-09-18):
     施耐德节能型的接触器,以其优良的性能称雄工控界。这与其考究的用材是分不开的。

      我认为其设计的思想虽然积极:两组线圈,一组是起动/一组维持。其起动线圈只能短时间工作,交流阻抗低起动可靠;而维持线圈交流阻抗很大,(我估计全压的65%)其交流电流的有效值很低。达到既节能又能完成交流接触器的功能。起动/维持线圈依靠一个可控硅切换电路来实现。正常情况下该模块很难损坏。但是在一些特殊的行业/特定的设备上就表现出一些问题了。

       我在科进船时就经常发生行车上的起吊换档----380V/150A以上的施耐德接触器烧毁的事故。究其原因,原来因我单位用电负荷较重,加至行车绞缆盘对线径的限制,所以电压在短时间内很不稳定。在这短短的时间内起动线圈可靠吸合(电压即使下降至50%它也能可靠吸合)这时维持线圈工作,而其维持力却很小,加至设备的很大的振动,接触器很快掉落。接着重新起动........掉落..........形成振荡起动很快因为起动线圈的交流阻抗很低而烧毁。这时如在配电箱旁边可清楚地听到嗒嗒嗒.....嗒嗒嗒..... 嗒嗒嗒..... 的声音。

       后来我到另外一家企业(练胶)也有内似的情况发生。不知同行们可碰到,我想这该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现实中的工厂确实不可能达到理论值,望大家能不能想想办法..........

网友A:
中国电压不稳这是普遍现象,看看能不把维持绕组的阻值降低点;或者在控制回路上加个稳压器。

网友B:
你应采用带有自锁的施耐德接触器,即是低电压或是断电它都不会释放,只有另一组复位线包得电后再释放(或用手动应急操作),如果是继电器5A容量,施耐德型号是 RHN-4XX 系列产品,接触器型号就不清楚了.另上海永嘉仪表厂也有此产品,我六年前买过用过.用在进口电瓶铲车换相起步,防大电流及电弧,只不过体积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