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抗干扰设计基本技巧!

楼主(2009-09-18):
  在一般的电控设计当中,抗干扰最基本采用的是进行电源处理,一般会在开关电源前增加EMI滤波器,特别是在有近距离变频器的情况下,然后在关键的直流设备前加装直流滤波器,然后尽量做到单点接地和信号屏蔽处理。其实,采用合适的接线模式和在程序当中适当的增加一些处理程序会大大提升程序本身和整体电控的抗干扰能力,而且程序并不复杂,多一两句话解决大问题。

  以下是我个人的一些心得体会,来一个抛砖引玉。

1、经过我10年的PLC使用经验,我个人认为PLC以共电源模式抗信号干扰能力最强,因为众所周知,一般信号干扰都是非常小的电流,还有就是大都数为高电位,共电源模式会通过电源滤波系统消除掉一部分纹波干扰。而且本身信号端为高电位,就算是有高电位信号干扰也不会干扰到PLC。

2、在程序设计当中,在开关量信号输入端加上合适的延时,以错开50Hz的电源周波干扰或者其他脉冲信号干扰,这样大大增加信号输入的准确性。

3、考虑一下各种信号传感器的特性以及应用场合,针对每种信号的特性设计出专属处理程序,这样也会提供信号的准确性,比如脉宽处理、信号延时处理、时段处理、计数处理、功能段处理、上下限处理等等。

4、增加程序的容错性判断处理。这一点在顺序工作和多点信号中比较实用!

  下面几个例子:

1、按钮开关信号:这个是我们用得最多的信号,一般初学者会直接在一个开关后面带上输出,其实这么设计在比较复杂的电路当中往往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根据你所需要的开关反应速度,加上合适的延时就会大大减少线路信号的干扰。我个人一般采用在100--500ms。

2、接近开关信号:大家都知道接近开关是很容易受到干扰的,特别是电容式接近开关,我一般根据场合,需要快速反应的,可以使用脉宽或者小一点的延时,如果是配合变频器工作的接近开关的话,还要考虑变频器的反应速度和制动时间。如果是容体上下限的话,可以选择较大的延时。

3、脉冲信号:这一类信号比较难处理,特别是高频率信号,只有在传感器和线路上花点功夫,尽量避开强电压干扰源,线路尽量缩短,其次就是信号电源加强处理;然后在程序中做好频率判断,有点接近于下面的削波处理。

4、模拟量信号:这一类信号比脉冲信号好处理一点,取样速度不要太高,适用就行,还有就是程序中进行削波处理,也就是上下限处理。

  就拿称重传感器或者压力变送器举例,一个料仓里面有10kg的料,PLC检测到信号在10ma左右,如果在你的设备使用情况下绝对不会出现重量突变的情况下,你就需要进行削波处理,滤掉有可能的干扰信号。假如你的设备确实会存在信号突变,比如料仓放料,你可以使用其他的条件来进行有条件的判断!

  针对模拟量信号,还有好多其他的干扰,再拿称重传感器举例,现场震动会严重影响到PLC的控制精度,在这种情况下,降低采样速率是一个方法,前提是要满足你的取样速度,然后进行多次采用平均数处理,虽然会降低传感器的即时反应速度,但这么设计会提高你的取样精度。

  以上的一些只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大家觉得有用的就顶一顶,觉得说得不合理的砸两块板砖也行,如果有补充或者提意见的话更加欢迎!

网友A:
好,大家都这样就好了。

网友B:
顶!有借鉴之处。。。。。。

网友C:
小鱼直接塞嘴里嚼了,那还吐什么鱼刺。

网友D:
谢谢楼主,学习了。我最近遇到一些接近开关信号和脉冲信号受干扰的问题,希望能与你进一步交流

网友E(2009-10-18):
楼主猪头,这样会误导人家的,或者是台达的抗干扰能力太差了吧

网友F(2010-04-13):
嗯 ,好多实用的办法。谢谢

网友G(2010-05-26):
初学者来学习了,很受用,谢谢!!!

网友H:
请教一台台达EH80PLC程序经常发生部分变化不知该在什么方面加强抗干扰   485    输入     输出

网友I(2017-03-31):
机器大型化往往会遇到大量干扰 所以楼主有心了

网友J(2017-09-26):
学习了,顺便弱弱的问一句,如何呢进行削波处理

网友K:
学习了,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L(2017-11-17):
太感谢了

喜欢这种高质量的交流

网友M:
暂时还没被干扰困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