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WinCC可以直接集成.exe文件吗?

楼主(2009-09-18):
想用WinCC做一个界面,其中有个.exe文件想直接用上,可以吗?请高手解答!谢谢先!

网友A:
可以,有相应的C脚本或VBS脚本能运行EXE文件

----------------------------------------------------------------

MYBLOG:http://blog.sina.com.cn/hunterco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具体应该怎么做呢?我是菜鸟一只,刚刚接触WinCC,甚至连WinCC软件都只找到5.1版本,囧

楼主:
或者是不是可以理解,只要是.exe文件,不管用什么语言编写,都可以在WinCC中调用是吗?

楼主:
高手呢,帮我解答一二吧,这个问题不解决,我没法往下做啦,在线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