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图表动态数据连接

楼主(2009-09-18):
我现在需要画了一个历史趋势图,然后做多个不按钮,当按不同的按钮时,趋势图连接不同的数据源,显示不同的数据,这个如何实现呢?我的想法是:按钮驱动一个点动做;历史趋势中角本应如何写呢?Private Sub HisView1_VarChange()

                                                                                                    SUB

网友A(2009-11-12):
脚本不应该写在这里,应该写在不同的按钮下,先执行清除图表所有笔,再加载所需要的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