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总功率为150kw,用多粗的电缆?

楼主(2009-09-18):
总功率是150kw,得用多粗的电缆啊,离变压器大约是100米远,,最好附上计算公式非常感谢……

网友A:
选电缆要根据电流来。。

楼主:
对:lhy20011862 关于电流~~~~~~~~~ 内容的回复:总功率是150kw,电流不是大约300A吗?

网友B:
知道大约300A还要问吗?

网友C:
150平方的电缆线,最好是铠装的,防止老鼠啃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150平方的电缆线,最好是铠装的,防止老鼠啃掉

是怎么算的啊?谢谢

网友D:
三相电 1kw等于2个A  单相的1kw等于4.5A  150乘2等于300A   然后查表看用多粗的线

楼主:
对:shichunhua520 关于

三相电 1kw等于2个A  单相的1kw等于4.5A  150乘2等于300A   然后查表看用多粗的线

内容的回复:嘿嘿,能不能说的具体些啊,查表??????表………………

网友E:
NKW是功率,N/2mm²是电缆面截面积

网友F:
在不考虑外界环境和电缆的特殊要求的情况下,电缆的选择主要考虑电流。

11kw的电机是一个临界点,它的电流相当于11*2=22A。大于11kw的电机电流要小于它的功率(KW)值的二倍,同理小于11kw的电机的电流要略大于它功率的二倍。

1平的线至少可以走4A的电流(最保守的4A,线好的话,环境适合的话差不多可以走10A)。

150KW的电机看看电机的名牌,它的电流是多少?然后根据电机工作的环境来选择电缆。

建议删除该帖!!

网友:
http://blog.gongkong.com/blog_detail.Asp?Id=297068

这里有个表,凑合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