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响的变频器,新机炸了!

楼主(2009-09-18):
客户新买了一台三菱变频器(F700 45KW),不是我们公司卖出的,但是安装的时候叫我们公司的人过去帮忙调试一下,本不想去的但老大说以后会有单下。就去了。
到了现场安装的人就把旧的变频器拆下来了,然后把新的变频器安装好,在安装过程中我就跟他们说不要把进线跟出线接反了,会炸机的!原来的变频器配有直流电抗器,把P/P+的短接片拿掉后接上了直流电抗器,然后我怕他们把控制线接错,我去接的控制线和通讯线!
全部安装好后,我又拿万用表测试了一下进线和出线有没有对地,从空开到变频器的进线有没有错,没有测模块的好坏,也没有测相间是否短路!是新机哈!然后我说可以上电了
一个工务上电了。。。。。。。。当时是。变频器中间段冒出一股火花,一声巨响。。。。空开跳了。。。总空开也跳了。。。! 平静下来测量模块,整流,逆变坏了了两个。看看它的逆变模块是一休化的!现在叫客户从那买的送到那去了。。。。。。
哎,,好心办坏事

楼主:
一体化的(打错了一个字)

楼主:
我在想是不是有东西掉进去了,但是从拆开新的变频器这段时间是有一个塑料包起来的,拆完才上的变频器!

网友A:
        国庆节快到了,小日本机器给放个炮是应该的。

        肯定短路啦,人家不保修怎么办呀。。。。

网友B:
应该是短路的问题,我遇到一个客户,132KW的变频器,变频器端子“X ”(X是直流负极)当地线接,一送电就炸了空开接触器也炸了,客户说是 变频器质量问题我去现场一看,十几台变频器都是这样装的我晕啊,真是无语啊!幸好其他的还没送电。

网友C:
这是客户不请专业人员的后果。

网友D:
呵呵,有点后怕啊,哈哈,还没有遇到过啊,调试应该小心啊

网友E:
调试程序本身出错了啊,调试程序是上电前只把电源线装到变频器的输入上,电机线不要装,然后上电观察和调试,这样做的好处是即使把电机线误接到变频器电源输入上也不会有事故发生,再有就是可以防止负载问题烧掉变频器,再接负载烧变频也知道是负载问题。

网友F:
太可怕了

网友G:
7楼老手,说得有道理的

网友H:
放炮了!这时老板应该之道维修电工的重要了吧!对于那些不尊重咱这行的那些鸟老板的机器炸去吧!!!!

网友I:
看来以后上电要走远一点,上电一分钟后才好走近调试

楼主:
在安装过程在我一至在旁边看着的,主线是没有接反的,我用万用表从开空开到变频器的进线处量过.接了一个直流电抗,电机动线的话上端有接触器!唯一有可能的是变频器那面有东西落进去了!       7楼的兄弟说的对,调试是要先接电源滴..那天我是想早点走......还有一个原来的变频器可以通电,运行的时候就是电机一抖一抖的!一看就知道 是变频器的问题.....

网友J:
变频器上电尤其是大功率的真是可怕!!! 上电还是要谨慎再谨慎啊。

网友K:
俺去给人家调试机器,机器使用户自己装好了参数也调好了就是没带电机运行,我去了落实一下机器正常显示参数也对。准备开机。机器一开就报过电流。拆掉电机线看看还报不,谁知道电机线一拆完变频器没显示了。当时就把我气晕了,这么大的公司的电工竟然把电源给接电机端子上了幸好干活时谨慎要不就触电了。

网友L(2010-01-03):
的确有点可怕呀!

但这个问题还没答案呢?期待中!

网友M:
呵呵,没遇到过这种事,之前刚出道好玩我拿上电容充上电,没想到在我眼前爆了,就怕这个东东了,烦是有带电容的设备都都跑很远的,要不就拿个东西盖住在开电,,要小心了这个东西,

见识了,期待问题解决,

网友N:
遇到过一次    机器是修的    调试正常    关机让参数保存后 再开机    本想看下运行电流的   手刚伸出去   一声巨响   变频器的壳都飞了   好半天才回过神   。事后查原因  原来是电机线给插车压破皮了   直接短路

网友O:
据悉,小鬼子的变频器某一个电容含有大量的TNT,建议试机时30米开外

网友P:
江苏的电工更搞笑.一染厂的电工小头目为了要修变频的一包烟.故意将变频参数设置不当.把加速时间设为0.1秒,启动频率为最大化.就这样一个大功率的变频炸了.

网友Q:
如果变频器确实修理好了,电工为了一包烟,变频参数再设置不当也不会炸呀。

如果修理的不彻底,别说一包烟,就是一条也不为过。

网友R:
引用 网友K:

俺去给人家调试机器,机器使用户自己装好了参数也调好了就是没带电机运行,我去了落实一下机器正常显示参数也对。准备开机。机器一开就报过电流。拆掉电机线看看还报不,谁知道电机线一拆完变频器没显示了。当时就把我气晕了,这么大的公司的电工竟然把电源给接电机端子上了幸好干活时谨慎要不就触电了

15楼的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啊,电源线接到变频器的输出端,还有显示,还能调参数,没听说过,推荐一下

网友S:
爱默生的小功率可以这样接,也是报过流,

网友S:
有大圆机的电工这样接过,反过来就行了,还一个劲的说好.

网友T:
电,越干越怕,谨慎又紧张,快精神病了,搞不好来个炸弹,头晕眼花事小,大一点。。。。。,不敢想,望大家们小心再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