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400PLC上传程序没有符号和注释的问题

楼主(2009-09-18):
向各位高手请教一个问题:用PG/PC ADAPTER 通过MPI协议使笔记本与S7-400进行通信,通信成功后上传程序,没有问题(CPU始终在RUN状态),但发现上传完成后程序里没有任何符号和注释,根本看不明白,请问是当时下传程序的时候就没有符号和注释还是我上传的问题?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西门子符号与注释不随程序下载。

网友B:
西门子符号与注释不随程序下载....PLC机器不能识别符号..和你注释的 文字

网友C:
只能从原项目中导出符号表和注解。

网友D:
西门子符号与注释不随程序下载.... 所以你上载不上符号来。

网友E:
是的.注解和符号是不随着用户程序下载的.只能找到原来的I/O接线图,自己理解后加上去了.这样也可以学习人家的编程思路.

网友F:
呵呵,上传不上来的。

要么找到原程序;要么去把现场抄线号,熟悉接线后再自己做符号表

网友G(2009-11-20):
西门子符号与注释不随程序下载.... 所以你上载不上符号来。

如果是做备份有没有无所谓,不影响!

网友H(2011-09-20):
难道不能从原程序中复制符号或注释的文件到新的程序中去

网友I:
可以从原程序倒出文件,再倒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