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plc与plc之间通讯硬件怎么做的?

楼主(2009-09-18):
本人按了101例子,做个一个PLC之间的通讯程序,我想问下关于通讯之间通讯硬件是怎么做的?假如是EHplc 是不是可以通过机身上的485接口与另一台EH的485对接就可以了?通讯地址有时怎么设的,是SLAVR.master中都得设好吗?

网友A:
我认为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B:
通讯口初始化一致后就行了,然后发命令的就是master,另一个就是slaver了,不需要设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