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E伺服电机求助

楼主(2009-09-18):
各位大哥:

   小弟现在要做一个简单的伺服控制系统,伺服放大器和电机选用的三菱牌子的  ,型号为MR-E-40A-KH003.伺服电机型号为HF-KE43JWI-S100。PLC选用的FX-60MT。现在要控制一个凸轮转一个圈,有原点和近原点两个感应器检测位置,给一个启动信号就让电机转一圈回原点位置就可以了,由于我是第一次做伺服,不知道怎样接PLC和伺服放大器的线路连接及参数设置,求各位大哥帮帮忙看看,怎么接线和设置参数,小弟不胜感激   》》》》

楼主:
各位师傅,有知道的请请帮帮忙啊

C,Drop-銳

网友:
一开电,先伺服自动找原点,找到原点之后....在发定脉冲转一圈回到原点位置不就可以拉

   三菱的PLC是是很少用,简单说一下...也不知道对不对,可以看看:

一开电  ,比如X1点是原点信号.        X1的常闭 后面接M8000   输出一个PLSV  D0 Y0 M0 让电机自己找原点,找到之后  X1开,

电机停止,然后在发定脉冲,伺服不是可以设置转一圈需要多少个脉冲吗?好象是P3=0时, P4=每转所需的脉冲个数.....

网友A:
控制线编码器线先接好,接下来设置伺服的工作模式,电子齿轮比等

楼主:
可是我就是不会接线啊

网友B:
可是我就是不会接线啊

没有手册的话,就问供应商好了

网友C:
网上很多资料,多了解一下,没人能告诉你具体怎么去接线的.以后呢?怎么办?

网友D:
接触伺服才不到两个月,才知道可以通过PLC和伺服编程来达到控制的目的,很想学习这方面的,也是缺乏指导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