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不能下载程序

楼主(2009-09-18):
刚买一块威纶MT8121XV用以太网不能下载程序,按照手册该过IP地址多次.总是提示:IP地址和密码错误.光标也偏离了手触的地方.这么难用怎么办?

楼主:
感谢EURO2008回复,此问题已解决.又出现新问题;MT8121XV屏与S7-300PLC不通信.电缆(MT8-S7300)UNIMAT972-0CA23

网友A:
用我们的吧,我们可以直接接西门子300的。QQ462058040

网友B:
你IP怎么设的,前三位一样后一位不一样,比如屏的IP是192.168.0.1  。那么电脑的IP前三位也是192.168.0但是最后一位不能为1

网友C(2009-10-30):
对IP设置很重要

网友D:
还有啊!你要使用交叉网线

网友E:
你也可以用U盘下载的

网友F:
镭射膜包装机,印刷机维修,机电设备维修包括内容:各种变频器,PLC维修,伺服驱动器,张力控制器,各种电动机维修技术交流平台,让更多的机电维修工在此领域中吸取更多的经验。QQ群:793116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