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液压系统压力不稳定!

楼主(2009-09-19):
各位路过的高手,一定要帮帮忙,指点迷津。先谢谢各位啦!

故障描述:一套液压系统,供几组油缸用,其中有一路是一个两位4通电磁阀

同时控制3个油缸加压。电磁阀的A,B口都各有1个调节阀,3个油缸都另有一个

独立的调压阀控制加压压力。原来各油缸的压力可控制在正负1BAR内,现在是

最大的波动范围约10BAR左右,但不会同时升高或降低,调整其中任一个调压阀

,其它2个也会发生变化。

已做的措施:两位4通电磁阀和调节阀都已更换,3个调压阀已拆下清理过(无备件换),

原来有轻微渗漏的油管已更换,油缸是3个一整体的,暂时无法检查(也没备件)。

楼主:
不知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补充一下:油泵出口压力200BAR,有蓄能罐,那3个油缸压力一般要求在50到120之间,调整好后正常是不会有波动的。

楼主:
连看的人都没几个?自己顶一下

网友A:
问题可能是出在,调压阀或液压缸上面,你还是要拆开看看才行!

网友B:
问题解决没有?先检查一下两位4通电磁阀的进油口压力是否也随着变化。

网友C:
油路设计有问题吧.要不就是有泄油情况

网友D:
液压系统设计的可能有问题

网友E(2010-03-26):
先检查下泵的出口压力是否波动,如果是好的再检查下几个液压缸是否有内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