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与触摸屏直接通讯

楼主(2009-09-19):
现有信号但不知道怎么在触摸屏写地址比如启动停止什么的  还就是1608,1609  设通讯时就会报警2021

这两个参数一定要设通讯的吧

网友A(2010-04-13):
不知道楼主采用什么通讯协议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是那个系列的变频器

网友B:
如果你使用的是510的那这两个参数可以不用设置,你直接让它允许启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