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发电机带变频器时的问题。

楼主(2009-09-19):
如题:用一台400A的发电机带载160KW变频器拖动160KW水泵(因工作时不能停机所以用发电机)

刚开始工作正常使用3个月后变频器启动时经常抱过压不能启动,变频器距发电机约有100米的距离。

水泵离变频5米。

到现场检查发现变频器启动时频繁报过电压,如启动正常后则运行正常,进线电压350V左右。

启动报过压时,变频器直流电压经测量的确上升到800伏。而且每次启动时都变频器直流电呀都

上升。

后经仔细检查发现水泵时常不出水,为水泵轴承问题,更换后变频器启动正常不报过压。

现在有个问题请大家解答:

水泵问题(现象为水泵运转不出水变频器50Hz运行时只有90A的输出电流)电流为什么引起变频器过压报警?

水泵是由静止状态进行启动的电机不存在被拖动状态。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变频器啊?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变频器啊?
有点解析不通。

楼主:
使用的是三垦变频器,有遇到类似的情况吗?

我个人认为是由于同步发电机的负载特性决定的,同步发电机,带阻性负载时电压不变,感性负载电压下降,容性负载电压上升。

我认为变频器空载时特性为容性负载会造成电压上升,水泵坏时负载没有了相当与空载所以电压上升直到报警,当水泵正常后,负载电流加大

导致线路压降,发电机压降增大是电压上升打不到变频器报警值,大负载时线损加大电压下降。

大家认为分析的对不对

网友B:
现象为水泵运转不出水变频器50Hz运行时只有90A的输出电流

此时母线电压多少伏,如果500V说明变频器问题,否则是发动机频率太低导致电容储能太少(工频正常)

楼主:
工频市电时运行变频器工作正常。不报过电压。

网友C:
匪夷所思!!!!!!!

网友D:
真奇怪!

3楼 的道理好像讲不通。反证法:如果是同步电动机带容性负载的问题,那变频器上电还未发出电机运行指令是完全是容性负载,那样一上电变频器就会报警。

估计是 跟发电机的 AVR 功能有关,当变频器带负载时,发电机的端电压会下降,发电机一边会调整励磁提高电压,一边会通过伺服系统开大油门增加供油维持转速。由于是 励磁调整 是个 PID ,所以会有过冲,也就是会把电压提高过多。当负载较大时这种过冲会由于电流大,发电机到变频器的线路压降高而不会达到变频器过压值。当负载较小时而且不能过小(以必须引起发电机端电压会下降并引起 发电机  AVR 功能动作为准),负载电流所引起的电压降不大,AVR 的过冲才引起变频器过压保护。

这种现象应该是变频器离发电机越近,越频繁。

以上为推测,楼主可以用记录仪打在发电机端子上测试一下电压变化曲线。

楼主:
楼上说的有一定道理。现在客户变频器已工作正常,没有机会去测量发电机输出电压了。

楼主:
自己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