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故障

楼主(2009-09-19):
我现在有一台IVNT G9 5.5KW 变频器,上电显示UU3,接触器不吸,在不接主板情况下,驱动板上有24V,上了主板就没有了,主板上Q1阻值不对也换了还不行,也没发现有短路的地方,接触器也是好的,Q1控制电路也正常,就是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还请哪位大侠指教指教,不胜感激!!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24跟SC没有24V,跟GND有24V呢?

网友A:
很有可能是开关电源有问题,带主板时负荷过大造成电源保护停振无输出。建议查找线路看是否有接地或者电容有问题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