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k120s Modbus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9-09-19):
最近用LG PLC玩,我用PLC内部协议和用户自定义通讯的Send命令都可以和PC自由通讯,但是用Modbus协议的那个MODCOM命令却搞不定晕死了,

我上位机用VB做的,K120s做从站用,上位机只读取PLC内部D3100—3103四个寄存器中的数据,可是怎么都没反应

我就按书上说的“地址 命令号 寄存器开始地址高位 寄存器开始地址低位 读取寄存器个数高位 读取寄存器个数低位 CRC效验低位 CRC效验高位”格式发数据都不行,这是咋了?~按什么格式发送呢,十六进制格式吗?

另外D3100映射到Modbus地址是不是就是43100啊,我用03代码搞的

还有Modbus协议用232能不能发送,我用的是232,没485转换器~

谁知道详细K120s Modbus通讯的麻烦指导下?~谢谢

楼主:
在线等~急急急~~!

楼主:
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

晕了等高手回答黄花菜都凉了~

昨天试了一天终于通讯成功了~

网友A(2009-11-06):
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

网友B:
别指望这里有高手答你问题,都是些初学者。

我刚刚用C++BUILDER与HB965计数器 用MODBUS RTU 取计数值,很简单的。

这计数器功能很强。

网友C(2018-05-26):
楼主厉害!能告知D区存储器的映射地址吗?

网友C:
可以读到P区数据,D区的地址不对,总提示地址格式错误

网友D(2018-11-07):
http://pan.baidu.com/s/1dEUQN5n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厉害!能告知D区存储器的映射地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