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三菱电机报警AL.E9

楼主(2009-09-19):
各位!

有台 三菱电机MR-E报警AL.E9怎么回事情啊?电源都正常!急急急

网友A:
看手册啊,我有手册,

需要的话请联络我plc111@yahoo.cn

网友B:
Main circuit off warning Servo on signal (SON) was switched on with main circuit power off

网友C:
主回路  控制回路没有问题  的话  那就   需要送修了

网友D:
直流母线上缓冲限流电阻多半烧了.且并联继电器也可能还有故障!你不修的话我可以帮你维修.价格便宜啊,哈哈.QQ343148501 手机15092284606  我在青岛

网友E:
广东东莞华兴机电,专业维修三菱,安川,松下驱动器,本人对这三款的维修经验特别多。电话0769-85590365,手机13790524166黄先生

网友F(2009-11-08):
可查看Pn直流母线电压是否有300V左右,及与实际P-N间电压相比对,如实际不达,则IPM有问题,否则电压检测有问题

网友G(2010-03-22):
是驱动器检测电路有问题  有时候电机空载还会出现正常运行不报警现象的。         承接控制变频、PLC  触摸屏  伺服系统设计 与维修   伺服马达维修          电话:13669851198    阳生   QQ:495118878

网友H(2010-06-17):
这个是主电路断开 但是SON  ON了  所以报警了 ,你检查一下主回路线路

网友I:
这个一般是驱动器坏了,需要送专业维修点维修,如有需要,我愿代劳.我公司专业维修各类三菱伺服故障.联系电话:13418980362...   QQ: 343649400

网友J:
电压检测回路损坏,自己能修的就看看,否则就送修;再不行只能换新了!

网友K(2012-10-18):
查主回路电压检测ICA7800及分压电路

网友L(2013-01-21):
这个是电源收到干扰了,加一个浪涌保护器即可解决。

网友M(2013-03-12):
AL.E9就是驱动器本身坏了,我公司100%修好,技术支持13556213286

网友N(2013-04-24):
专业维修三菱与安川驱动器,出售各品牌触摸屏显示屏

网友N:
A7800电路有问题

网友O:
就是 7800坏了。换了就应该好了

网友P(2014-10-19):
何必呢知道就直接告诉就可以了嘛,最看不顺他们个个装B。7800换上马上没文题

网友Q:
今天遇到一难题,电控柜里三台J4 700A驱动器,上电正常(AC220  DC24同时上电),伺服一旦使能,都报警E9.1.望高手指点

网友R(2015-11-24):
A7800模块坏了,更换模块就好了

网友S(2016-01-18):
引用 网友P:
何必呢知道就直接告诉就可以了嘛,最看不顺他们个个装B。...

在吗?

网友S:
我问下大家,你们都说换A7800就好了,那么我问下大家你们是怎么拆A7800上面的模块的?希望帮助!

网友T(2016-02-18):
我没拆,没有找到7800,只看到7860,看来需要拆模块吧。我的也出现E9故障,听一网友说面板按钮乱按可以治次故障,本来不信。但我在查看参数时按钮按错,也就乱按一通果真故障消失,等用用看是否管用?

网友U(2018-03-01):
引用 网友S:
我问下大家,你们都说换A7800就好了,那么我问下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