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05S100屏COM2没有422接口选项

楼主(2009-09-19):
今天拿到一块B05S100的屏,下载好画面后无法与三菱FX1S的PLC通信,用的是COM2口,说明书说此口有232/485/422,但我在屏的接口选项COM2里怎么也找不到422,再看说明书说422口在COM3上,而我在这块屏上根本就没发现有COM3,说明书的《各部位说明》和《硬件规格》有冲突,现在茫然了,不知道怎么接线了,请哪位大师指点指点。谢谢了!

网友A:
随即说明书有啊,COM2/COM3做在一起了。

COM3 RS422定义如下

1 TX+; 4 RX+;6 TX-;9 RX-

楼主:
得到李工的帮助问题解决了,原来是软件里“通讯”COM2--BASE PORT改成COM3--BASE PORT 就行了,再次感谢李工的技术指导。

网友B:
 (~ o ~)~zZ  问题解决就好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