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调试步骤

楼主(2009-09-19):
变频装置调试步骤
变频器两个重要公式:
转矩T=9550*P/N
转速n=60*f/p p:电机的极对数
变频器的的第一次启动准备工作
为了防止意外情况,调试之前电机一定要与负载脱开(比如把联轴器连接的螺栓拧下,保持电机轴无其他连接),确保电机空载运行。首先对照图纸检查变频器的外接线,特别注意变频器输入(上部端子接线U1,V1,W1)和输出(下部端子接线U2,V2,W2)不能接反变频器的的C,D端子与制动单元C,D端子一一对应接线正确,制动单元G,H端子与制动电阻的接线正确,测量制动电阻的阻值与图纸相符。接线牢固,检查控制回路端子接线正确与图纸对应。调试之前仔细阅读随机附带的变频器的说明书和制动单元说明书,领会并遵守其中的注意事项完全按照使用说明书的内容步骤操作。在接线时注意变频器上部用纸张覆盖避免异物掉入,接线完毕后取下以免影响通风。变频器和制动单元都是电子设备,对静电非常敏感,一定不要拆开或触摸它内部的电路板。记好电机参数,准备输入变频器,对于一拖多的变频器,注意电流是几台电机额定电流之和,且不能用矢量控制方式。连好电源线,测量三相电源正常后接通电源,变频器进行自检,面板显示初始参数。
几个要注意的问题:
加速短易过流,减速短易过压
经常低频运行对变频器而言,不会有什么危害;只要你的电机受得住就行;低频运行时电流不一定会小。 电流是大还是小,这取决于电机所带负载情况。若负载比较重,则电流就会大。 一般的钳型表或电流互感器测变频器电流肯定不准, 低频时电流测量不准,电流互感器是为50hz设计的,还会有高次谐波的干扰。应以变频器的电流显示为准, 低频运行,输出力矩小,负载变大时,有可能发生堵转。
我在现场应用时,用表测过多台大功率的变频,功率越大,输入端与输出端电流差距就越大。因为变频器的储能电容可等效为功率补偿电容,就可滤掉部分无功电流. 互感器只能接在输入端传统的互感器只能测量50HZ电流,该电流为有功电流,而输出端为电机总电流该电流为有功电流和无功电流的矢量和.这就是为什么输入端电流小于输出端的原因,另外变频器内部的风机还是要耗电的。
V/F可以空载启动变频器,矢量控制不可以。有时只能采取V/F控制模式,比如说一台变频器拖多台电机的应用场合。
电机额定功率超过200kW,应选用矢量控制方式之一。电机功率大,启动转据增大,v/f曲线,电压输出是逐渐增加的,电流输出对应电压,通常很难启动,如果提升驱动电压,虽然电流增大了,但是由于没有矢量模型,有可能增加无功功率,电机运行效果仍然不佳。如果采用开环矢量模型,会大大减少这些弊端,增大启动转矩的同时,更合理化有功功率
变频器,启动冲击很小,如果能够正常拖动电动机,变压器没有什么问题。变频器的启动电流完全可以控制在1.5倍电动机额定电流以内。而普通直起电流为5-8倍。启动频率一定影响启动电流这就是为什么工频启动电流非常大的原因。一般来说,变频器驱动时,启动电流可以控制,必须在能够满足启动转矩的前提下,调整加速电流。并非一概采取延长加速时间的对策。对于转动惯量大的负载,如果不加转矩提升,一味延长加速时间,其结果就是过流。
下面以70为例简要介绍一下调试过程
基本6SE70调试
009表示准备运行,007表示故障,008表示开机封锁
粗调:
1.1 出厂参数设定
P053=7 允许CBP+PMU+PC 机修改参数
P60=2 固定设置,参数恢复到缺省
P366=0 PMU 控制
P970=0 启动参数复位
执行参数出厂设置,只是对变频器的设定与命令源进行设定,P366 参数选择不同,变频器的
设定和命令源可以来自端子,OP1S,PMU。电机和控制参数未进行设定,不能实施电机调试。
1.2 简单参数设定
P60=3 简单应用参数设置
P071 =进线电压
P95=10 IEC 电机
P100=1 V/F 开环控制
=0:带编码器的的v/f控制
=2:纺织应用的v/f控制
=3:频率控制(无编码器的矢量控制)
=4:速度控制(带编码器的矢量控制)
=5:转矩控制
P101 电机额定电压
P102 电机额定电流
P107 电机额定频率HZ
P108 电机额定速度RPM
P114=0
P368=0 设定和命令源为PMU+MOP
P370=1 启动简单应用参数设置
P60=0 结束简单应用参数设置
执行上述参数设定后,变频器自动组合功能图连接和参数设定。
1.3 系统参数设置
P60=5
P115=1 电机模型自动参数设置,根据电机参数设定自动计算
P130=10 无编码器
11 有编码器 (P151 编码器每转脉冲数)
P350=电流量参考值A
P351=电压量参考值V
P352=频率量参考值HZ
P353=转速量参考值1/MIN
P354=转矩量参考值NM
P452=正向旋转最大频率或速度%(100%=P352,P353)
P453=反向旋转最大频率或速度%(100%=P352,P353)
P60=1 回到参数菜单,不合理的参数设置导致故障
1.4 补充参数设定如下
P128=最大输出电流A (1.5*Ie)
P571.1=6 PMU 正转
P572.1=7 PMU 反转
P462.1=2 从静止加速到参考频率的时间, P463=0(单位为秒S)
P464.1=2 从参考频率减速到静止的时间, P465=0(S)
P643.1=10V×电机最高频率/频率表最大指示
P643.2=10V×电机最大电流/电流表最大指示
P492=150% 电机转矩正限幅
P498=-150% 电机转矩负限幅
P602=1s 预励磁时间
P278=100% 无编码器速度控制中,所需最大静态转矩
P383=1000s 电机热时间常数
P384.1=150,P384.2=200 电机过载报警和停机门槛值。
1.5 调试说明
先将P100=3, P130=11 电机旋转,校验编码器的反馈波形是否正确
编码器波形正确的前提下,设定P100=4,P130=11,P151=1024。进行P115=2,4,5 的参数
优化,保证编码器矢量控制的稳定运行。
P115=2 静止状态电机辨识
P115=4 空载测试
P536=50% 速度环优化快速响应指标
P115=5 速度调节器优化
输入三个参数后均需按合闸按钮启动优化过程,该优化只适用于100=3,4 的控制方式。
静态识别:只是检测电机的参数
动态识别:动态识别就是检测电机模型,动态识别包括静态识别和检测速度调节器的系数。
中调:主要依据功能图,通过功能图可以明显的看出按自己的要求所要调整那些参数,只能满足基本的控制需求
1、 基本I/O控制设置
数字量输入:主要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或用于设置固定速度段
数字量输出:主要用于输出变频器的状态,运行,故障,准备状态,抱闸输出等
由图可知3,4,5,6四个数字量端子可做输入也可作输出,而7,8,9三个数字量端子只能做输入。
模拟量输入:变频器的频率给定,可以是上位机的4-20MA也可以是电位计的0-10V给定,还可以是PID调节系统中的反馈信号,需要注意信号的类型,电压,电流,单双极性,还需要检验跳线的设置。

模拟量输出:主要用于监控电流,电压,速度,转矩等信号。输出同样要注意信号的类型,电压,电流,单双极性,还需要检验跳线的设置。P643=(AMAX-AMIN )*P参/(SMAX-SMIN)

变频器与PLC之间的通信
把控制字中的位看作变频器的输入端子,状态字看作变频器的输出端子
功能图180和190每个位的功能,做成一个字,共有二个控制字,可以通过SFC14和15进行传送,按PPO类型传送,如按PPO类型2,可以传送12个byte的PZD
如6SE70系列变频器采用PROFIBUS控制
其控制字为W#16#8C7F
状态字为W#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