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utocad electrical 2006 标准图库的更改

楼主(2009-09-19):
请教前辈一个问题:autocad 电气版 2006 图库的行业标准在哪儿改啊?我现在用的是JIC(美国),想改回到GB(中国);另外自动线号的字体大小在哪儿改?有知道的前辈告诉我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A(2010-03-23):
我也想知道阿,拜托

网友B(2010-11-17):
b]To:zmj100: 怎样修改AUTOCAD ELECTRICAL 主要元件默认,现是GB ,我需要该为JIC To:new1:如何在调用AUTOCAD ELECTRICAL 2006的日文符号库?有吗?怎么都是国标啊,跟日本人的图纸差别太大了 ================================================================================================================================================================ 大家如此认真地在学习,不得不佩服. 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用AutoCAD Electrical了,不过看到大家热情很高,又重新装了一个,特为两位解答一下. 两个问题实际上是相同的,JIC主要是北美国家使用的电气设计标准;而日本的是JIS电气设计标准,欧洲使用IEC,中国使用GB.不同标准之间,图形符号,文字标识符,图框样式等都是不同的. 所以在设计项目时,首先应该选择设计的标准,然后再进行原理图设计. 对于AutoCAD Electrical来说,在安装时要保证安装了其它标准.如图1示. 在创建新的项目时,选择一个标准,如图中的"从以下项目中复制设置",表示从一个已有的项目中复制设置(设置中已经包括符号库标准等),选择一个已有的JIS或JIC项目,就可以获得其标准了.如图2所示当然对于已经创建好的项目,也可以单独更改其符号库. 选择你的项目,点击右键,选择"特性",然后更改其符号库的路径即可,如图3,4所示.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AutoCAD Electrical在制图上功能已经不错,不过可定制的地方比较少.相对于德国的EPLAN electric P8,还有不小差距,虽然EPLAN显得略微复杂,因为其配置很灵活,可以按自己的需求自由组合(有点像玩积木的感觉).比如编号方式,自动报表的格式.ACE也能导出,但是只能导出内部设定格式的表格,而EPLAN则灵活多了.

网友B:
以上是曹大平说的,在这里转载

网友C:
进来学习!很久没用autocad了!

网友D(2011-06-08):
学习了,真是谢谢高手了。

网友E(2011-07-23):
終於找到我的問題了,多謝

网友F(2012-03-17):
引用 网友G:
怎样修改AUTOCAD ELECTRICAL 主要元件默认,现是GB ,我需要该为JIC To:new1:如何在调用AUTOCAD ELECTRICAL 2006的日文符号库?有吗?怎么都是国标啊,跟日本人的图纸差别太大了 ================================================================================================================================================================ 【color=#FF0000】大家如此认真地在学习,不得不佩服. 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用AutoCAD Electrical了,不过看到大家热情很高,又重新装了一个,特为两位解答一下. 两个问题实际上是相同的,JIC主要是北美国家使用的电气设计标准;而日本的是JIS电气设计标准,欧洲使用IEC,中国使用GB.不同标准之间,图形符号,文字标识符,图框样式等都是不同的. 所以在设计项目时,首先应该选择设计的标准,然后再进行原理图设计. 对于AutoCAD Electrical来说,在安装时要保证安装了其它标准.如图1示. 在创建新的项目时,选择一个标准,如图中的"从以下项目中复制设置",表示从一个已有的项目中复制设置(设置中已经包括符号库标准等),选择一个已有的JIS或JIC项目,就可以获得其标准了.如图2所示当然对于已经创建好的项目,也可以单独更改其符号库. 选择你的项目,点击右键,选择"特性",然后更改其符号库的路径即可,如图3,4所示.【/b】【/color】 【color=#008000】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AutoCAD Electrical在制图上功能已经不错,不过可定制的地方比较少.相对于德国的EPLAN electric P8,还有不小差距,虽然EPLAN显得略微复杂,因为其配置很灵活,可以按自己的需求自由组合(有点像玩积木的感觉).比如编号方式,自动报表的格式.ACE也能导出,但是只能导出内部设定格式的表格,而EPLAN则灵活多了.【/col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