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通讯口设置问题

楼主(2009-09-19):
维纶6070IH的屏正常和plc连接时,其通讯口设置应该怎么选,是触摸屏的COM口,还是pc的COM口;

当在线模拟时,其通讯口设置应该怎么选,是触摸屏的COM口,还是pc的COM口;谢谢

这个是选择485 2W的选项

下面是232的选项

网友A:
连接PLC时,选触摸屏口.

和PC连时也选触摸屏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