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收不到PLC发的脉冲(在线等)

楼主(2009-09-20):
台达A系列AC SEVOR。我现在是用三菱FX1N PLC的本体脉冲输出功能给伺服提供脉冲,进行位置控制。
三菱FX1N-40MT 脉冲输出方式是用的脉冲+方向。Y0脉冲,Y1方向。集电极开路。
伺服的参数设置时P1-00 是102 。P1-01是00.
接线就是参照说明书上 A系列驱动器和台达PLC 的例子。
YO接PULSE .Y1接 SIGN.PLC上的COM1,COM2 接伺服上的 47 COM-,17 35端子是短接的。24V回路我测试是好的。
但是PLC发脉冲时(确定),伺服收不到脉冲。
另外使能信号ok,伺服无报警,采取内部寄存器驱动,电机是可以转。
麻烦你提供解决的建议,谢谢。

网友A(2009-11-18):
VDD和COM+接起来了吗?有没有伺服ON啊?

网友B(2010-10-25):
控制回路的电源线接错了!

35脚是用来接外接控制电源的!若用驱动器本体控制电源,须将17脚与11脚相连才对!

网友B:
若只用外部控制电源,则17脚空,35脚与外部控制电源DC+24相连,45(47、49)接外部电源COM—。

网友C:
11,17,35短接起来就可以啦

网友D:
可能光耦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