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国产小功率变频器速度跟踪可以

楼主(2009-09-20):
我们04年设备配套的变频器是明电舍VT230S 4KW变频器,设备关机后再启动可以

06年设备配套的是日立SJ200 4KW变频器,关机后必须机器停稳才能够再启动,否则就报故障。设备厂家锁日立SJ200变频器不行,他们也没有办法。

说明一点,负载惯性太大,停稳需要2分钟以上。没有加直流制动

网友A:
我经常用的高士达可以,我在锅炉30KW的风机上用了很多,效果好不错,也没有用直流电抗.

15970266752@139.com

楼主:
我的是小功率,负载惯性比较大。

网友B:
小功率,负载惯性,不是问题的关键,无论惯性有多大,都无关紧要,问题的关键是:

在电机未完全停止前,能够在瞬间捕捉到电机的实时速度,以及此时应该用什么频率来插入启动。

本人用过普传的,按普传变频说明书的介绍,该变频具有此功能(速度跟踪),但在实际使用时,并未成功。

楼主:
我们设备用的日立SJ200说明书也有速度扑捉,就是不成功。

英威腾变频器也有该功能,只不过必须7.5KW以上变频器

网友C:
宝米勒变频器可以,有意请垂询020-87036341  87036340牟先生

网友D:
德力西9800系列矢量控制变频器具有此功能, 最小功率为5.5kw。

楼主:
我的电机3.7KW

5.5KW变频器有点大

网友E:
WWW.SINEE.CN  你可以了解一下。有你需要的产品

网友F:
阿尔法6000系列变频器,纯硬件速度追踪技术,利用残磁原理能够把停机一个星期的电机用外力旋转几圈的速度检测出来!

但也在5.5kw以上,其实关键合适才是最好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