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各个系列PLC问题请教

楼主(2009-09-20):
请问前辈:AB各个系列的PLC指令是差不多吗?我想了解一下AB的PLC

网友A:
对于新手来说,是。

反正你也用不上那些不一样的东西。

网友B:
不同的控制器,使用的编程软件不一样。

只要是编程软件中有的指令,它所支持的控制器应该都可以用。如果不放心可以查看控制器的说明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