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的MODBUS通讯

楼主(2009-09-20):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有一台12SC的PLC,已经通过RS485接口和3台变频器通讯了,还可不可以通过其485接口和触摸屏通讯连接啊!

网友A:
这个应该不行,因为在PLC和变频器通讯时,PLC是主站,变频器是从站 ,而PLC和触摸屏通讯时,触摸屏是主站,PLC是从站
如果你这样接的话,可能会引起通讯冲突.

网友B:
触摸屏可以通过PLC的232口通讯啊

网友C:
其实用MODBUS的话触摸屏也可以作为从站使用的,PLC为主站,读写触摸屏的寄存器一样可以达到触摸屏当主站的效果

网友D:
变频器与触摸屏的通信协议一样吗?

如果不一样,那就不能了

估计还是再加一个RS232的通信为好。

楼主:
主要是这样的,威纶MT6010i的触摸屏已经和一台EH的PLC连接了(是通过RS232连接的),我想通过触摸屏的RS485接口和另一台12SC的PLC连接,这台PLC和触摸屏大凯有40M左右。可这台PLC已经通过RS 485和5台变频器在通讯!

网友E:
一般都是分开的,搞得那么复杂,出问题了都头疼

网友F:
只要站号设定没有冲突就可以通讯啊!这个我没有搞过,你参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