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三菱PLC的串口通讯程序

楼主(2009-09-20):
        PLC在工控界中应用广泛,有许多优点和方便之处,很多同行都有共同的体会,在PLC系统中实现模拟量采集时价格十分昂贵,尤其实现热电阻温度、热电偶温度采集时,价格更是无法承受。
        本文介绍一种在PLC中实现低成本模拟量数据采集的方法,可以实现大量模拟量数据采集,每路模拟量输入的价格仅120元左右。
系统连接如下图所示,PLC选用三菱FX2N系列产品,配带RS485通讯接口板,通过通讯接口与FCS900数据采集模块连接,实现大量模拟量数据采集,数量没有限制,通讯距离可以到1200米,从而实现低成本模拟量数据采集。
        FCS900是具有RS485接口的数据采集模块,支持MODBUS-RTU和自由口通讯协议,模块的型号和数量根据使用情况决定,通讯距离1200米。
FX2N通讯格式设置

通讯使用RS指令,对应FCS900模块使用自由通讯口通讯协议。
实例程序:读取#1FCS900模块的1~16通道的模拟量数据
PLC发送下列数据:
01H、C4H、00H、00H、00H、10H、00H、D5H
最后两个字节00H、D5H为前面6个字节的和校验。
FCS900模块接收上述命令后,回复下列数据:
01H、C4H、32H、X1、X1、X2、X2、X3、X3、………X16、X16、ACC、ACC
X1~X16为16个通道的数据,每个数据为双字节;ACC为和校验。数据接收后验证和校验是否正确,将正确的数据保存至数据缓冲区。
有关通讯协议参见“MODBUS通讯协议及自由口通讯协议”。
FX2N的应用程序如下图所示。

        通过上述方法采集的模拟量数据没有数量限制,每个FCS911采集16路模拟量信号,10个模块就可以采集160点模拟量信号,可以是电压、电流、热电阻温度、热电偶温度,在大量模拟量数据采集系统中非常实用。
        FCS900数据采集模块专为PLC的模拟量数据采集应用设计,详细使用说明参见www.485bus.com。

楼主:
对:Feng 关于好东西.顶一下.............. 内容的回复:对大量模拟量采集非常适用,10块FCS912就可以采集160点热电阻温度。

楼主(2009-10-21):
485bus.com的技术文章中有详细的应用方案

网友A(2011-03-16):
现有EM239与S7-200的通讯例程,需要的朋友请联系

网友B(2011-06-11):
请问指令 RS  D300  K8  D0  K37中 D0是如何得来的?请指教!

网友C(2018-09-12):
东西不错啊,还是值得学习学习的

网友D(2021-08-07):
洗煤厂控制工艺的完整程序